两台安川MA1440焊接机器人如何进行通信

楼主(2019-07-04):
请问下大佬们,两台安川MA1440可以进行通信吗,如何实现?我的工作台有两台机器人,要求一台机器人工作到某个节点通知第二台开始工作,如何实现?

网友A:
自己的东西通信应该没问题,你也可以走IO(如果点数不是很多)

网友B:
直接通讯方便简单

网友C:
你先看看机器人都支持什么通信,同一个厂家的通信很简单,自己都不能彼此通信,那这东西就没法玩了

网友D:
先看通讯协议有没有匹配的,实在不行就用IO

网友E:
没有PLC吗?有PLC就给一个信号,没有的话就用IO板直接连接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D:
先看通讯协议有没有匹配的,实在不行就用IO

能否给点具体的方法,i/o怎么通信

网友F:
到你所说的那个节点,该机器人OUT一个信号给另一台机器人的输入就好了。另一台机器人利用这个信号判断是否开始工作。

网友A:
机器人写逻辑不如PLC方便,建议你用PLC控制2台机器人控制节点,在配上一个人机界面,操作人员方便操作且可以查看步骤状态,这样不管是操作还是维护都很方便

网友G:
机器人之间走IO通讯就好了

1 设置机器人A,B的干涉区域 两台机器人干涉输出信号做一个互锁 这一步不能省略哦

2 编程,当机器人A工作完成输出IO信号至机器人B,机器人B开始工作

3 程序时序逻辑要严密不然容易撞

4 搞不懂找人帮忙

网友H:
不用走通讯,走数字信号就可以,只要不干涉就行,设置好干涉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