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台达SA2怎样恢复端口设置联不上电脑了

楼主(2019-07-04):
各位序大神我设定台达PLC SA2设为通信端口COM2为485通信作从站,但下载程序后程正常,但想加程序但发现连不上电脑了。怎样恢复端口啊求助

网友A:
你安装COM驱动 了吗  在电脑的属性-设备管理器 -重新更改或者重新安装驱动设备看看是否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COM驱动 了吗  在电脑的属性-设备管理器 -重新更改或者重新安装驱动设备看看是否帮助到你

电脑和线没问题和另一个sa2的上下载都正常。

网友B:
可以把PLC打在STOP模式试试能不能下载

网友C:
通讯设置里面改下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设置里面改下站号

搞好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