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柜怎么样,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9-07-04):
现在电气项目变少了。。。

网友A:
看着还不错,用在哪里的啊

网友B:
这些模块可以放中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模块可以放中间吧

放在中间的话,断路器就要往上,那样的后期人员操作断路器不方便,ET200S放上面接好线之后基本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用在哪里的啊

生产线

网友C:
元件都装上了吗?感觉有点浪费料,厚度利用不足。就这点元件的话,这个柜子不用这么厚。减掉三分之二都没问题。

网友B:
回复内容:原来如此,确实,柜体高的话操作断路器还得考虑,学习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些模块可以放中间吧 内容...

网友B:
回复内容:这才是真材实料

引用 网友C:
元件都装上了吗?感觉有点浪费料,厚度利用不足。就这点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都装上了吗?感觉有点浪费料,厚度利用不足。就这点元...

减少深度,柜体可能不稳,RITTAL标准柜体,不过这个是仿RITTAL

网友D:
做的不错,舍得花钱。

网友E:
还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些模块可以放中间吧 内容...

主断路器可以安装在电柜左右侧 或者左右门板上

网友F:
建议ET200远程模块单独安装在一个小电柜  尽量离现场设备近一点  主柜可以省更多空间 也避免很大一部分布线工作量

网友G:
回复内容:这样的我们之前这种也这么做过,在柜侧开孔露出操作手柄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可以加一个凸轮开关的 检修或者停机的时候用锁 锁起来 挺有用的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原来如此,确实,柜体高的话操作断路器还得考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还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ET200远程模块单独安装在一个小电柜  尽量离现...

有远程从站盒,这个是收集操作盒的信号的,如果那样配的话,要多做从站盒,多配接口模块,成本高几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加一个凸轮开关的 检修或者停机的时候用锁 锁起来 ...

考虑安全、增加满意度是有用,增加一点成本,实际没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这个应该不符合,GB、IEC等标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

GB50171中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舍得花钱。

这个只能算中低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