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同时与温控、变频器通讯自已给自己弄了一个BUG

楼主(2019-07-04):
通讯还是通讯。

弄了很久通讯台达温控就是与三菱L系列的PLC联不上,开始以为是DEA通讯不给力,后来经过查找线路结果是温控的RS485线掉了!!浪费好几小时。

这个就是台达的DTC1000与DTC2000温控一共6台

还有10台三菱的变频器与DEA-16R24通讯模块进行联接最后接入三菱L系列的PLC之中

查了很久很久,以为是DEA模块出问题了
但DEA厂家一直说肯定是我的线路有问题,因为10台变频器可以联接上了,但是6台温控怎么也联不上

里面的数据都看了好几遍也十分的简单,最后还是去查了线路
结果发现

这样的结果。。居然断了。。
后来接好后运行。。与PLC通讯正常了

信好DEA软件里内置了一个出错站上报PLC,不然没有这个功能否则出错了都不知道

为了查线路,控制箱被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后啊大家接线也要小心。。
我就是为了省时间省脑汁使用了DEA通讯模块不用编程。。却被自己的一根小小电线浪费好几个小时!!!
天理不容啊!

网友A:
排查线路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感谢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线路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感谢经验

是的接线要小心,不然非常麻烦的

网友B:
DEA通讯快是什么品牌的,有什么用???

网友C:
老弟,PLC IO模块的散热孔的贴纸还没撕下来,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弟,PLC IO模块的散热孔的贴纸还没撕下来,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哈哈,太不小心啦!小心模块温度过高损坏

网友E:
排线做好标记,仔细些,事半功倍

网友F:
是的接线要小心,不然非常麻烦的

网友G:
确实,有时候工作中这种小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明明线断了,有时候我们或许会一直排查程序问题,浪费很多时间,却没发现最终源头出现问题

楼主:
  你也有同感啊。。。

引用 网友G:
确实,有时候工作中这种小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明明...

楼主:
正在调试中呢。。。不过不会烧掉的

引用 网友C:
老弟,PLC IO模块的散热孔的贴纸还没撕下来,也太粗...

网友H:
好帖不等人,不能沉了

网友I:
等着看楼主的下文

网友J:
电气就是细致活儿,不能马虎。

网友K:
经验经验,学习了

网友:
电器维修就是细致活      不能马虎啊

网友L:
论接线工艺的重要性!

网友M:
控制柜出厂前,技术人员亲自手动拔线,线头压的紧不紧,就看出来

网友N:
学习,过来看看收藏了,没有分了

网友O:
给楼主点个赞能查出来就是高手,通常这种断线掉线的问题最难以排查和发现,也最令人头痛。受教了!

网友P:
自己拉的粑粑,再恶心也要吃下去。

网友Q:
DEA是啥?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8-04):
这是个是用于PLC通讯的,不用写程序。。它可以PLC与PLC通讯, PLC与MODBUS设备通讯 不用写任何PLC通讯程序,我是一个懒人。。

引用 网友Q:
DEA是啥?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确实,有时候工作中这种小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明明线断了,有时候我们或许会一直排查程序问题,浪费很多时间,却没发现最终源头出现问题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哈

网友R:
引用 网友K:
经验经验,学习了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S:
细节决定成败,哈哈,一个细微的错误,导致几个小时的浪费!

网友T:
进来看看学一下

网友U:
进来看看学一下 弄点积分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V:
西门子的DP接头用的那种2根细铜丝的 狗 屎 垃 圾 DP专用电缆,经常性发生断线导致系统当机,还有就是西门子行贿世界第一、200系列、SMART系列这些超 级 垃 圾 产品以及西门子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频频起火,这些个就是我彻底反对西门子的根源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西门子的DP接头用的那种2根细铜丝的 狗 屎 垃 圾 ...

跟西门子有关系吗?

网友X(2019-09-04):
07-08 16:54

老弟,PLC IO模块的散热孔的贴纸还没撕下来,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网友Y:
学习了,论排查线路的重要性

网友Z:
很多时候故障主要出在接线这种硬件故障上面,排查要细致呀

网友AA:
进来看下,看来以后有问题,第一先排查接线。

网友AB(2019-10-10):
写的不错,很值得参考,谢谢分享,加油

网友AC:
经验经验,学习了

写的不错,很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AD(2019-11-30):
看信号,再找问题

网友AE(2020-01-14):
引用 网友AA:
进来看下,看来以后有问题,第一先排查接线。

好久没有用了,都差点忘记了,谢谢你的资料让我想起来很多!

网友AF(2020-02-20):
确实是这样的,不错!

网友AG:
谢谢分享总结的比较好

网友AH:
好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AI(2020-04-24):
没用过,这玩意看着挺好用,

网友AJ:
我要吸取教训,先把基本的线路检查一遍。

网友AK(2020-06-03):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支持

网友AL:
看了        ,  积分不够。

网友AM(2020-09-22):
这DEA好用吗?

网友AN(2020-11-14):
天道酬勤

网友AO:
辽宁电工路过

网友AP(2020-12-14):
EDA是啥东西?

网友AQ(2021-05-19):
正好在学这方面,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V(2021-06-22):
一看那个端子压成那个鬼样就知道不是专用压线钳丫的,总算把你自己坑到了

网友AR(2021-08-07):
通常这种断线掉线的问题最难以排查和发现,也最令人头痛。受教了!

网友AS(2022-03-08):
查线的重要性

网友AT:
能查出来就是高手,通常这种断线掉线的问题最难以排查和发现,也最令人头痛。受教了!

网友AU(2023-06-28):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AV(2023-12-02):
闹了个寂寞碰到这种情况,应想到单独通讯,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AW:
看来查接线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