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V电机的该如何接220

楼主(2019-07-04):
美国的460V/220V电机,十二根线采用220V接法该如何接

网友A:
最好找到接线定义,有些线说不定是电机内部温度传感器,老外对这块很重视

网友B:
看看说明,每根线的作用先弄明白

网友C:
粗点的应该是动力线,估计楼主也没有图纸,用万用表测一下了

网友D:
没有接线图?

网友E:
这个还是参照电路图来接最稳妥,不然的话损坏的机率很大!上网上找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F: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机,接好后楼主分享一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接线图?

自然没有图纸,美国的老设备改造

网友G:
这个还真是超出我的范围了。不过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12根线呀,。。。

网友H:
怎么只有标牌,看不到线。你这个估计应该是线圈在外部通过串、并联来实现降压的。

如果是的话,12根线,6个线圈,其中每3个线圈为一组。分清组别和头尾后进行串、并联即可。

网友I:
首先把460V接点位置拆开,此时3相应该独立互相不连接了,此时查找该相中点的并头点拆开后把该相并联,然后按照原接法接入3相220V即可正常工作,按照3相改单相接入移相电容即可做单相电220V使用:但是该电机原来是60Hz,用于50Hz发热会稍大

网友J:
这个小电机还用它干嘛,换新吧。

你要准备3相220V电源;60Hz电机用50Hz电源出力降低;换新的国产电机比这个老电机好。这三个理由不够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小电机还用它干嘛,换新吧。你要准备3相220V电源...

实在没有   图纸  就自己 试试  ,要不然  只有样了 。

网友K:
我只见过 同一种电机  380/220 V切换的

380V接法是 三角形接法

220 V是星形接法

你要试,只通样尝试.......

网友L(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
有时候电机的安装端面很关键,国产电机不一定合适,如果更换的话电机、减速机、甚至还有其余机械结构都需要更改(这点我们在维修改造半导体生产设备遇到多次,例如某些在管道内部的电机因为电机外形国产没有那么小的只能对原来的的电机和驱动器进行维修改造而无法更换为国产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