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同时连触摸屏和电脑调试

楼主(2019-07-04):
各位大神们:

      我公司到了一台设备使用的是三菱FX系列PLC,通过PLC圆口连接一块触摸屏,我现在下载和监控程序的时候都需要频繁插拔电缆(一会连触摸屏,一会连电脑),请教大神们有没有什么一分二的头既可以连触摸屏又能连电脑,在触摸屏上操作就能监控程序

网友A:
有的,有专门的这种接口模块,可以把信号一分为二的

网友B:
扩展一个232或者485模块与圆口分别连接HMI和PC。

网友C:
买一个FX3U-422-BD模块就好了

网友D:
首先确认下你PLC和触摸屏具体型号,如果是三菱和普洛菲斯触摸屏,可以用穿透

网友E(2020-06-30):
PLC加上232 422或者484bd通讯模块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