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机机械式放松组成结构

楼主(2019-07-04):
机械式伺服送料机是指采用机械式打杆放松方式运行的一种伺服送料机型,因其安装受限,为此主要适用于搭配短步距高速送料冲床、传统冲床等加工场合。

机械式伺服送料机由机头、电控箱、机械式放松打杆装置三部分组成:

1、机头由托料架、挡料轮、送料滚筒压料弹簧、放松支架、放松轴、料厚调整盘、上滚筒、下滚筒、同步带轮与伺服马达组成。其中伺服送料机伺服马达通过和下滚筒相连接,然后通过下轮齿轮转动上轮齿轮同时带动下滚筒,在调整好挡料轮的位置、压料弹簧的压紧力及料厚调整盘后,伺服马达转动通过同步带轮连接下滚筒,通过下轮齿轮带动上轮齿轮同时带动上滚筒,通过上、下滚筒的咬合就可以完成送料。

2、电控箱由电箱外壳、三菱PLC、三菱驱动器、7寸高精度触摸屏、变压器、交流接触器、控制按钮及固定在电箱外壳旁的操作手柄组成。机械式伺服送料机送料步距、长度、段数的设定都在7寸高精度触摸屏上完成,简单、快捷、稳定。

3、放松打杆装置由放松固定板、放松支杆导轨、放松螺丝组成。机械式伺服送料机放松打杆装置安装在冲床滑块进料口侧边上,随滑块的上下运转配合机头上的放松支架实现放松动作。

机械式伺服送料机使用时,先根据冲压模具的高度调整好送料机的送料高度,使两者在同一水平面上;然后手动将材料料头通过托料架引入送料机中,并穿过送入冲床模具中;随后调整侧面压料弹簧的压紧力度,使上滚筒更加的与材料吻合;再根据材料的宽度调整好挡料轮,根据料厚调整好料厚调整盘的固定螺丝;其后再对机械式伺服送料机的放松进行调整;后在触摸屏上进行步距设定、速度设定、次数设定后,即可进行寸动试冲,寸动试机无误后即可进行全自动的冲压送料生产了

伺服送料机http://www.dgyouyi.cn/NCsifusongliao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