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PLC相同的程序运行结果不同

楼主(2019-07-04):
大家好:我做两台高速切断机,切断的刀是变频控制,送料是伺服精准控制(位置控制、脉冲+方向)切断的速度和送料的长度在台达触摸屏上控制,触摸屏型号:DOP-B07SS411  PLC;DVP-16ES200T,程序是别人帮写的并且灌入的PLC,我收到货后装到机械上测试,一切正常,于是我把这个PLC里的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里,又下载到了新购买的PLC里面,触摸屏程序也是如此操作的,可是后来下载的这个PLC工作不正常,我把两个PLC对调一下,后来下程序的PLC在那台机器上工作都不正常,而之前的PLC在两台机器上都正常,所以请高人给指点迷津,谢谢。qq:1275264394

网友A:
能不能长传程序呢,看下呢,或者描述下是哪里的动作不正常还是不能动

网友B:
程序发上来

网友C:
肯定是给你写程序的人留一手了,想让你再找他,你懂的。中间肯定有进步关键点被删改了,你自己对比一下两套程序

网友D(2019-12-31):
     可能原PLC里面某一个特殊寄存器中预存了数据,而新PLC里面只复制了程序;PLC运行时要用到这个特殊寄存器的数据。PLC里面指定特殊寄存器没有正确数据,工作就不正常。仔细分析一下PLC程序,应该看得出来。

网友E(2020-05-08):
学习学习顺便顺点积分

网友F(2020-08-05):
引用 网友D:
可能原PLC里面某一个特殊寄存器中预存了数据,而新PLC里面只复制了程序;PLC运行时要用到这个特殊寄存器的数据。新PLC里面指定特殊寄存器没有正确数据,工作就不正常。仔细分析一下PLC程序,应该看得...



对的,我也是这样搞的,就是为了防备有些人找你写第一台机的程序,价格给的又不高,然后后面复制机台直接复制第一台的程序,这样我们就亏大了。

网友G:
上载程序后要实时保存在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