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无法启动的常见原因和处理方案

楼主(2019-07-04):
真空泵维修一般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会出现泵无法启动

2)真空泵达不到极限真空

3)真空泵的抽速太慢

4)真空泵工作中的温度过高

5)真空泵的噪音过大

6)真空泵漏油,这就需要我们做维修,更换相应的配件,在维修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点?

以上6个问题都是常见的,今天小编就来简单分析下真空泵启动不了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资料属个人整理,谨供参考。

第一个问题:真空泵无法启动?

 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如下。

 (1)驱动电机电压不正确或过载。

(2)电机启动器过载保护太小或设定值太低

(3)保险丝熔断。

(4)如果真空泵配置交流电机:电机的电容器损坏。

(5) 检查真空泵油的使用情况,真空泵已返油、油温太低、油已变质、使真空泵腔内充满真空泵油,观察油质是不是己经乳化(白沫)或者碳化(变黑),真空泵油的变质会影响到旋片与转子的摩擦而导致叶片卡死在泵腔内。

(6)真空泵或电机卡死。

爱德华真空泵维修解决方法如下:

(1)提供电机正确的电压

(2)将电机启动器过载保护的设定数据与电机铭牌的数据相对照,必要时,请校正。如果环境温度较高:可将设定值根据正常电机电流提高5%

(3)检查保险丝

(4)修理或更换电机。(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操作)

(5) 真空泵油更换,拆开真空泵修复缸体等部件,叶片如损坏严重还需要更换真空泵叶片。

(6)确认电机已断电,断开风扇罩。用手盘动电机和真空泵。如果手盘不动,将电机从泵上拆下,分别检查真空泵和电机,如果真空泵卡死,请维修泵(要专业的技术人员维修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