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保护电机的方式和措施

楼主(2019-07-04):
  众所周知,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那变频器保护电机的方式和措施都有哪些呢?【变频器配套设备

  1、过电压保护

  变频器的输出有电压检测功能,变频器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电机不承受过电压,电机运行在设定电压范围内。

  2、欠电压保护

  当电机的电压低于正常电压的90%时(有的设定为85%),变频器保护停机。

  3、过电流保护

  当电机的电流超过额定值的150%/3秒钟,或额定电流的200%/10微秒,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4、缺相保护

  监测输出电压,当输出缺相时,变频器报警,变频器马上停机来保护电机。

  5、反相保护

  变频器可以设定使电机只能沿一个方向旋转,无法设定旋转方向,除非用户改动电机A、B、C接线的相序,否则没有反相的可能。

  6、过负荷保护

  变频器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电流超过设定额定电流的120%/1分钟时,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7、接地保护

  变频器配有专门的接地保护电路,一般由接地保护互感器和继电器构成,当发生一相或两相接地时,变频器立即停机。当然如果用户要求,我们也可以设计为接地后立即保护停机。

  8、短路保护

  变频器输出短路后,必然引起过流,在10微秒内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9、超频保护

  变频器有最大和最小频率限制功能,使输出频率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由此实现超频保护功能。

  10、失速保护

  失速保护一般针对同步电机。对于异步电机,加速过程中的失速必然表现为过电流,变频器通过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实现此项保护功能。减速过程中的失速可通过在调试过程中设定安全的减速时间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