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pp型光栅尺的输出频率计算方法

楼主(2019-07-04):
请问,已知直线电机的速度和光栅尺的信号周期(一个周期的SIN/COS曲线对应的距离)的前提下,1Vpp SIN/COS型的光栅尺 + 驱动器内部倍频的方式,是否有公式可以计算出经过驱动器内部倍频后的光栅尺的输出频率?

网友A:
不了解直线电机不知道下面的公式能不能帮到你

公式是N=60f/2p

f是频率,p是极对数

可以看出。N和f成正比。。所以频率越快,电机转速越高。

网友B:
微信图片_20190705090342.jpg分辨率=直线电机的截距/脉宽

以过去项目为例 截距为31.2mm  脉宽20um

分辨率=31.2/0.02=1560

4倍频前填390

网友C(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D(2019-10-07):
光栅尺的计算应该类似我们常用的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功能即可实现信号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