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步骤轻松搞定温度变送器故障

楼主(2019-07-04):
温度变送器故障检查可分为测温元件检查、温度变送器检查、供电及外围设备检查和中间接线端子及线路检查四个步骤,这四个温度变送器故障检查步骤适用于任何厂家生产的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yunrun%2ecom%2ecn%2fproduct%2f293%2ehtml
为方便介绍温度变送器故障检查过程,本文以接线盒安装的温度变送器YR-ER213 和导轨安装方式的温度变送器接线图为例。图1为YR-ER213测量回路,输入端子2与1接热电偶,输入端子3、2、1接三线热电阻(YR-ER213不支持四线热电阻输入),图2为YR9001A温度变送器测量回路,输入端子3与4接热电偶;输入端子5、4、3接三线热电阻。

温度变送器YR-ER213接线图
图1   温度变送器YR-ER213接线图

导轨安装温度变送器接线图
图2    导轨安装温度变送器接线图

温度变送器故障检查步骤

1、测温元件的检查
①热电偶测温回路的检查。用万用表测量图1回路2与1端子间的热电势,图2回路4与3端子间的热电势;并同时测量冷端温度,然后通过两次查表法来计算所测量的温度值,与现场实测温度比较来判断热电偶的好坏。
②热电阻测温回路的检查。拆开图1回路3、2、1端子所接的热电阻;图2回路路5、4、3端子所接的热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热电阻的电阻值后,对照热电阻的分度表查出该电阻值对应的温度,与现场实测温度比较来判断热电阻的好坏。

2、温度变送器的检查

①热电偶测温的检查
检查前可先短路图1回路的2与1端子,图2回路的4与3端子,观察DCS的显示是否是温度变送器周围的环境温度,没有显示可能是温度变送器至DCS的线路,或者温度变送器有故障。能显示环境温度,再继续向下检查,断开图1回路2与1端子接的热电偶,图2回路4与3端子接的热电偶,按所用热电偶分度号,用过程校验仪给温度变送器输入一个热电势信号,该热电势值为某个温度的热电势减去温度变送器环境温度对应的热电势。观察DCS是否显示对应的温度,来判断温度变送器是否正常。

②热电阻测温的检查
检查前可先短路图1回路的3、2、1端子,图2回路的5、4、3端子,观察DCS能否显示最小;然后再拆除图1的温度变送器3端子(图3的温度变送器5端子)上的热电阻接线,观察DCS的显示温度是否为最大或溢出。短路热电阻能显示最小,拆开热电阻能显示最大,说明温度变送器本体及连接导线基本正常,否则温度变送器本体或连接线路有问题。再继续向下检查,用过程校验仪或电阻箱来代替热电阻,根据所用热电阻的分度号,给温度变送器输入一个电阻信号,该电阻值为某个温度所对应的电阻值。观察DCS是否显示对应的温度,来判断温度变送器是否正常。

3、供电及外围设备的检查

图1回路+和-端子可测量供电端子间的电压是否正常,图2回路可测量2与1端子间的电压是否正常。还可测量25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否在1-5V范围内,用此电压来推算温度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再观察DCS的温度显示,来判断测量回路是否正常。温度变送器输出端接有隔离器或安全栅的,还应检查其输入与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4、中间接线端子及线路的检查

使用中接线端子常会发生氧化腐蚀、受水汽、油渍的污染,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出现温度显示有偏差的故障,即热电偶显示偏低,热电阻显示偏高。通过观察大多能发现问题,用砂纸打磨、重新紧固螺钉,都能解决接触不良问题。新安装的回路,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热电偶的极性,三线制热电阻的三根线是否混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