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同一电机同样的脉冲数输出长度不同

楼主(2019-07-04):
我们公司一台数控开槽机输出长度经常变化。早起还是130脉冲输出2米,上午就可能变成132脉冲2米,求解决办法。或者换个控制其还是换电机。

网友A:
首先看看机械部分有没有出现打滑的情况,还有有可能现场有干扰信号,脉冲数发生变化

网友B:
一楼正解 ,这种问题先要排除机械是否有问题 ,第二排查有没有干扰源,干扰脉冲,在考虑是否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大部分是因为脉冲信号受到干扰了

网友D:
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机械间隙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F:
检查  机械 部分有没有问题   干扰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开槽机里面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在软件里面,楼主自己设置一下

网友H:
步进电机丢步有
1,机构原因,装配精度,滑轨形变都会造成负载过大。一般处理加减速机。
2,信号干扰,步进电机电源跟PLC电源分开加滤波器。脉冲方向线采用屏蔽线。如果还是还是有问题 我们一般解决的是在运行节拍允许的情况下做回原动作。

网友I(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