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塑壳断路器接线

楼主(2019-07-04):
三菱断路器NV63-SV-3相-63A, 需要把三相380V电源改成单项220V电源,接两侧的接线端子,中间一级不要接,是这样的吗,对断路器正常的跳闸保护有影响吗?

网友A:
这个你得找一下它的说明书看看,有的3相断路器会有缺相保护及三相不平衡跳闸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不行,我以前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找一下它的说明书看看,有的3相断路器会有缺相保...

说明书有一项备注   *1.如果将 3 极的漏电断路器作为一个 1 极 2 相的设备使用,则连接其左、右两极而不要连接中央极。在进行单相 3 线配线时,将中性线连接到中央极。

网友C:
干嘛不用三相的再转一下

网友D:
接了试一下,跳闸就不用呗,没啥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啊,断路器检测是单项电流,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D:
直接更换一个2P的开关不就好了吗?这么纠结,用了这么好的开关,一看就不差钱

网友F:
建议楼主更换一下1P+N的专用空开,楼主在买一个三菱的就行,三菱有1P+N专用空开

网友G:
可以使用,过载发热,开关会脱扣

网友H(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
一个开关而已,随便接。

网友J(2021-09-24):
我刚发了一份资料,可能会对你有用

网友K:
这个要看你是不是长期使用,还有就是在哪里使用?(家或者工厂)

网友L(2023-12-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这个你得找一下它的说明书看看,有的3相断路器会有缺相保... 内容的回复!-------------------------说明书有一项备注   *1.如果将 3 极的...



❝在进行单相3线配线時,将中性线连接到中央极。❞

什么是单相3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