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大神指点:永宏plc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9-07-04):
第一次用永宏plc,求指点,FBs系列PLC用上位机按通信协议通讯,通讯协议见附件。plc接收上位机下发的指令并执行,回传现有的状态。上位机可以读取plc信息。plc程序该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A:
自由口通信吗?搞个以太网通信把

网友B:
可以使用中断方式,监控串口接收完数据以后反馈数据到上位机

网友C:
串口通讯吗?设置好相应的参数 通过上位机读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讯吗?设置好相应的参数 通过上位机读写操作

    232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口通信吗?搞个以太网通信把



不晓得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中断方式,监控串口接收完数据以后反馈数据到上位机

好的,一会试下,谢谢!

网友D:
自由口太麻烦了,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串口通讯吗?设...

232可能比较麻烦 还支持其他的通讯方式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E:
数据采集网关,

编程口直接转成以太网,

支持网络编程,同时上位机通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F(2019-08-1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感谢感谢

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