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过流保护PTC热敏电阻器

楼主(2019-07-05):
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对异常温度及异常电流自动保护、自动恢复的保护元件,俗称"自复保险丝""万次保险丝"。它取代传统的保险丝,可广泛用于马达、变压器、开关电源、电子线路等的过流过热保护,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通过其阻值突变制约整个线路中的消耗来减少残余电流值。传统的保险丝在线路熔断后无法自行恢复,而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在故障撤除后即可恢复到预保护状态,当再次出现故障时又可以实现其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选用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作为过流过热保护元件,先确认线路正常工作电流(就是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不动作电流)和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安装位置(正常工作时)高环境温度、其次是保护电流(就是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动作电流)、大工作电压、额定零功率电阻,同时也应考虑元件的外形尺寸等因素。

它的应用原理如下:

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通过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陡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当故障排除后,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

关键词:热敏电阻

摘要: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陡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当故障排除后,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