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力控软件画面做成中英双语

楼主(2019-07-05):
有台设备要出口到国外,但我方工程人员是有不懂英文的,到时候可能会过去维护之类的。有没有一键切换中英文的做法?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

网友A:
好像还没有,就只能做成英文吧,迁就别人,然后把界面截图再翻译成中文,供中方维护人员使用

网友B:
没用过,好像不支持中英文切换

网友C:
咨询一下他们技术支不支持此功能

网友D:
应该是支持的,不支持就直接做个隐藏窗口

网友E:
我之前刚刚入行的时候的一个办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做2种语言,然后就是做个语言切换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刚刚入行的时候的一个办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做...

具体怎么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刚刚入行的时候的一个办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做...

-------------------------自己做出来的,还是有这功能、

网友:
,沉了沉了、、、,今天先结帖吧,该结了。现在的做法是引用1楼的想法。

网友G:
现在力控想实现双语言工程,只能用不同的语言开发两遍,看咱们的出口设备多不多,只是一两台设备做设备配套就选用一楼那种折中的方法就好,不然开发两遍太麻烦,成本还高,如果海外业务比较多的化,可以考虑找一款多语言功能比较方便的软件来做设备配套,配置资源表,做成工程语言切换,方便双方使用维护。

网友H:
学习了,没做过双语言的

网友I(2019-10-30):
功能发来,,,我们做  三种语言切换的。。

网友J:
威纶触摸屏里面可以用一个按钮来切换多种语言的,使用里面的文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