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macs6的自定义功能块自定义面板

楼主(2019-07-05):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

和利时dcs macs6 的自定义功能块 自定义面板怎么做。形式变量和实际变量怎么替换。

网友A:
形式变量是功能块针脚定义的功能,自定义功能块主要是定义一个,可以供相同功能的设备调用,实际参数是实际需要监控及控制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