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中出现了个问题,希望有人帮助一下

楼主(2019-07-05):
为什么PLC模拟的时候,给X4给1时,为什么Y0一直通呢?

网友A:
你在复位M100的时候,置位M1001又一直有效,程序很矛盾,都不知道你到底想让M100为1还是为0,还有一点SET和RST成对使用,彼此互锁关系,M101一旦接通,就一直为1,这样没啥意义

网友B:
楼主,作为初学者在模拟的时候,你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M8000为1时,开了就要关上,不然按照梯形图,会一直置位M100,就算后期给X4为1时,M100就会出问题:前面一直给1,后面一直给0,估计仿真器就默认为1了。M8000给1之后就要给0,不然要SET M100有啥用。

网友C(2019-08-19):
学习一下,看看大哥们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