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读取和设定plc时间子程序

楼主(2019-07-05):
左边的为设定值,右边的为读取值。设定好时间后,置位m20.1进行设定。设定好后需要复位。

网友A(2022-07-11):
怎么打开这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打开这个文件



解压缩后,用step7-microWIN smart这个软件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198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怎么打开这个文件】进行回复:        --------------------------------------------...



有断电保存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控万金油"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chun198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怎么打开这个文件】进行回复:        -------------...



系统块,保持范围里可以设置要断电保存的变量。200smart的超级电容可以保持7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