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9-07-06):
台达plc24es坏了,换了一块32es,把24es程序下载到32es里,现在出现接上485通讯后1号从站报警,坏的是2号从站,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1. 监控看一下新换上去的32es中的程序,看站号是不是2#。

  2. 换上去的32es具体型号,es目前有DVPES2***还有DVPES**2。注意有些特殊寄存器用法。

网友B:
应该是你站地址设错了,是不是有站地址重复了,多检查一下

网友C:
报警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看一下新换上去的32es中的程序,看站号是不是2#...

站号:是2号,你的意思是型号不对无法通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站地址设错了,是不是有站地址重复了,多检查一下

站号是2号啊;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就设置成二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提示什么,

没有提示,就是个声光报警装置

网友D:
有可能是站地址设置错了。要不就是你硬件有问题

网友E:
声光报警没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报警提示什么, 内容的回复!...

建议楼上上传一下程序,我们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一号从站故障

网友F(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