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x3721101这款plc如何连接

楼主(2019-07-06):
最近我们的阀门控制失灵了远方就地都无反应,外部电路全都查了遍都是好的,就怀疑是程序或者是内部继电器故障,想通过联机查看结果驱动通信测试可以通过,但是软件点连接就显示plc忙要么是地址不对,我用的是unity pro xl软件,plc是tsx3721101,这个小型plc到底要怎么连接呢?如果是内部继电器坏了,使用备用点还得改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直接换到另外的点位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换到另外的点位上试试

关键是xl这个软件连接不上通讯卡还闪红灯 er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直接换到另...

通讯卡闪红灯问题比较严重,查查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B:
直接用短接线的方式,从输出点强制输出,如果是高电平,就短接正极,反之短接负极,一级级从上往下排查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这个plc不能用unity pro xl这个软件,但是驱动环境是一样的,这个小型plc必须用Pl7软件连接,最后连接上发现是内部程序没有运行,通过鼠标点击run后运行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程序停止运行,现在是正常了,通讯卡上反正就一直红灯闪烁可能是外部通讯有异常。

网友C:
原来只是软件问题,我感觉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最好问问厂家,少走弯路

网友D(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这个plc不能用unity pro xl这...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解决问题经验,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