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外部轴配置顺序

楼主(2019-07-06):
安川机器人外部轴配置顺序

网友A:
能再详细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再详细点不

可以啊,还未整理出来

网友B(2019-12-23):
骗分的吧,我又下一次,里面都没什么内容

网友C:
高科技,涨涨知识楼主,顶你

网友D(2020-12-22):
楼主找到了吗?是否可以分享下呢

网友E(2022-08-27):
外部轴配置方法有两种情况:

一、进维护模式
回转一:单轴;将对应电机的参数输入进去
回转二:两轴;将对应电机的参数输入进去
              一轴旋转中心点到二轴的旋转底板的距离

二、回正常模式

       首先在设置里面添加轴组

然后再去机器人校准里面校准:
1.单轴:校准对应的轴,三点法
2.两轴:五点法,
       前三点校准水平方向(轴一),
       后两点校准旋转方向(轴二)

*后新建程序,选择需要的轴组,进入验证,然后就可以写程序

网友F(2022-12-31):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