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ULS指令求解答

楼主(2019-07-06):
欧姆龙PULS指令中如果输出方式用的是CW/CCW输出方式,是用的差分输出吗?

网友A:
差分和集电极输出只是硬件的接线方式不同,CW/CCW只是表示正向反向的符号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C:
c1是端口制定,例如cp1h 100.00

s是脉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