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压差

楼主(2019-07-06):
过滤塔的前端和后端都有一个电动阀,可以控制通向过滤塔和流出过滤塔的流量,流体为水。请问我如何利用这两个阀控制过滤塔中的压差。能不能帮我画一下控制的框图,非常感谢!

我目前想了两个方案:1.把P1和P2当成独立的,按照P1:P2=1.5的比例计算出达到设定压差时P1和P2的值,然后控制两个阀使得P1和P2达到计算出的值,进而达到压差的要求。

                                  2.把P1和P2当成一体,只要PID控制压差达到就行。

以上两个方案不知道哪个好。希望能有更正确的方案。

楼主:
有人么, 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最好是把P1,P2当成一个整体,控制压差的时候P2-P1,通过进和出的调节阀控制压差,通过PID调节保持压差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P1,P2当成一个整体,控制压差的时候P2-P...

非常感谢,我目前也是觉得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