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EVIEW如何实现多屏显示,需要什么硬件

楼主(2019-07-07):
如何实现多屏显示,需要哪些硬件设备

网友A:
肯定需要有多个显示设备,所有显示设备都连接到电脑上,然后再画面属性中设置,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杰控客服咨询。

网友B(2020-03-31):
9.4 多屏显示(大画面)

 通过分屏卡和多显卡可以使计算机支持多个显示器,显示某幅大画面

9.5 多屏显示(多画面)

 通过分屏卡和多显卡可以使计算机支持多个显示器,每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画面;

 看一下 组态手册呀  上面有详细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