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PC同时无线监控多品牌PLC的解决方案小白求助有偿

楼主(2019-07-07):
关于一台PC同时无线监控多品牌PLC的解决方案

      现工厂里有西门子200、三菱FX3U、欧姆龙、LG等多台PLC,都是小型的,现需要在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同时显示这些不同品牌PLC的运行情况,方便在线监控I/O和模拟量等信息,办公室距离工厂距离有500米,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小白一枚,希望各大神能详细提供一种或几种解决方案,优缺点希望介绍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无线可以实现,DTU+手机卡,电脑上装上位机监控系统

网友B:
有无线电台通讯模块,通过PLC串口方式进行数据通信,采集数据到上位机

网友C:
500米距离不算很远,可以考虑用有线的方式,在办公室专门设置一台电脑,装上组态王,力控等这样的上位机软件,然后把设备通过网线连接到电脑上,考虑到有些PLC没有网口,可以加装串口转网口这样的模块,类似有人610这样的模块。同样也可以用楼上说的无线的方式,当然稳定性没有有线的稳定,使用串口转网口这些连接到电脑上,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楼主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提升下自己的技术。

网友D:
看看海维 或者 矩形   要么就看看无线网关

网友E:
无线可以实现

网友F:
全部通过网关实现吧  组网起来方便

网友G:
我们有相关软,硬件产品,

有成熟的案例;

可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B: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通信模式如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现在好多PLC都有专门的无线模块,你可以咨询一下相关厂家

网友I:
方法有挺多的 建议可以设备旁边加一个或者多个网关把本地设备全部连接起来 因为估计设备plc有串口 不同协议 所以本地用网关全部采集之后转成标准的以太网协议 如modbus tcp 这样就可以一根网线直接接到远程。考虑距离有500米 用普通网线中间不得不加中继 用无线老实说500 还有有点远 不稳定的 到时你会被搞死 所以还是花点钱加两个光纤交换机走光纤 就是成本会高点 估计多小万把块钱 但是后期使用绝对是最稳定的。有朋友说到用DTU 那是走商用GRPS 或者3G 4G 网络 这样后期需要每月流量费用 而且稳定性也不怎么样 对你一个厂区500米 个人觉得不合适 。如果有兴趣交流 如有需要联系我 qq一五一五三二五一二二

网友I:
方法有挺多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我发得老有违法词,我贴得图片你看看无标题.png

网友J:
无线网可以,但需要多个无线路由联网做网络桥(也可以用无线网络继电器),同事plc也要以太网接口,并将组态的PLC的IP地址设在同一网段内,再由上位机,做统一组态链接,即可。

网友K:
用光纤就好

网友L:
看看怎么样?我也想试试

网友M:
搞个MES就行了

网友N:
看看咋样,在试试

网友O:
谢谢分享,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P:
lora网关了解下    采集不同品牌plc

网友Q(2019-08-07):
引用 网友B:
有无线电台通讯模块,通过PLC串口方式进行数据通信,采...

网友R: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