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控制控件实线流程图问题

楼主(2019-07-07):
用策略控制控件大小、位置,并没有按自己想要的变化。

网友A:
想法很好,特别适用于同一台设备有很多套工装的情况,不过上位机写好了,下位机配合也挺重要,不只是上位机写好就完事了

网友B:
想要的变化是动作流程不对吗

网友C:
看了一下,感觉动作流程应该是没啥问题啊

网友D:
你的策略脚本应该是写在循环策略里的吧, 把脚本放在窗口脚本里试试吧。

网友E(2019-09-12):
你在电缆厂么,收卷放卷

网友F(2019-12-29):
这个用处大,学习一下

网友G:
太牛叉了,大神!!!谢谢分享

网友G:
昆仑通态触摸屏脚本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