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参数

楼主(2019-07-07):
我用的台达B2伺服,400W步进电机,,丝杆螺距10mm,现在是电机直接连接丝杆方式,参数用的以前的,运动都正常,就是步进位置不准,内部参数要改哪一些参数呢? 齿轮比发生了变化,这个应该怎么改?以前P1-44是158,P1-45是10,P1-46是2500

网友A:
以前是有减速机吗,减速比多少

网友B:
除了减速比还有哪些变动的? 换了可以根据实际的重新换算一下

网友C:
这是我以前用的,设置的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有啥不懂的就直接打技术电话,我之前就是这样

网友E:
根据你现场来经验来做这个脉冲多少圈,然后你在程序做个运算

网友F:
这个还要计算的吧。

网友G:
按照三楼的计算应该可以的

网友H:
按照三楼的计算应该没问题

网友I:
楼主首先确定步进怎么不准,是比实际值大,还是小,差多少,然后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网友J(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