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cirrus2的质谱真空度达不到

楼主(2019-07-07):
之前断过一次电,之后打开软件,启动泵以后就一直黄灯,等了一个小时都没有绿灯,原来十分钟之内就能绿灯的,联系了工程师说得返厂修,太麻烦,所以请教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偿解决。谢谢

软件界面如图,真空度一直达不到,分子泵无法运行,质谱的结构图如图所示,希望各位大神指点,我总觉得是哪里漏气了,但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地点在杭州 如果可以现场看一下的话最好了

网友A:
这种设备太专业了,估计只有厂家才知道原因,或许是传感器异常吧

网友B:
咨询厂家吧,看看有没有论坛大牛,上来帮助你

网友C:
这种只有联系厂家,或者有同行业经验的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
测漏的一般可以达到10的-9次方,分子泵前面应该还有罗茨泵才对,分子泵有启动条件的,未达到不运转,一般是达到10的-3次方才开始动的。分子泵没坏就还好,这个东西至少5/6W。具体还是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