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变频器VFC1&HOIST模式下一启动总是报F08速度监控故障

楼主(2019-07-07):
SEW 变频器 VFC1&HOIST 模式下 一启动总是报F08 速度监控故障,通过监控发现过电流了,但是U/f模式能正常运行,是哪里设置错了吗?求解。变频器运用在升降机上。

网友A:
启动速度快吗?速度与输出的力反比关系,速度越快,输出的力就越小,建议采用恒力矩控制方式,这样可以保证启动及正常运行力矩都是恒定的,特别是你还是提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速度快吗?速度与输出的力反比关系,速度越快,输出的...

现在是手动模式,设置的速度为100r/min,调试VFC模式出问题,U/f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