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用移位指令来实现水泵轮换?

楼主(2019-07-08):
要求有不用定时器不用计数器光靠液位计来控制启停

然后这次从1#泵开始开了下次就从2#泵开始加泵

各位大佬有没有可能用移位指令来实现?

网友A:
是可以用液位配合移位指令去实现切换泵,但是你还要注意最好是有备用泵,比如出现泵出问题起不来,可以调用备用泵去工作。上位机上做成可以手自动控制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用液位配合移位指令去实现切换泵,但是你还要注意最...

但是我试着用移位指令去实现开泵感觉不是很灵活大佬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可以用液位配合移位指...

你可以用读取PLC系统时间的方式去做比较启动(比如上位机上设置时长,到达时间以后自动启动),移位寄存器用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主要是液位传感器出现波动的时候,你感觉控制好像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

我个人想法是用运行次数来选泵,但是我老板说他表弟说可以用两条移位指令来实现然后叫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