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及欠压故障分析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9-07-08):
造成汇川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原因及维修变频器方法如下:①变频器电机遇到冲击负载或变频器电机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机电流的突然增加。②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③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在变频器维修检测中发现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④变频器启动速度升速时间、减速时间设定的太短,加长设定时间。⑤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造成汇川变频器维修欠电压故障发生的是因为:①变频器维修因内部可控硅线路中有部件工作异常或者在整流桥的某一路中发生就会造成欠压。②变频器主回路上的接触器发生损坏,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的上面也可能导致欠压。③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时发生故障也会出现欠压的问题。
以上三种变频器欠电压故障原因分析,变频器引起欠电压的现象。变频器维修解决欠电压故障首先检查变频器上的整流桥充电电阻是否完好,若无异常,而且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的声音,在可以确定变频器故障是发生在电源或控制回路以及接触器的部分,之所以要明确变频器故障是因充电回路的充电过程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而不是利用可控硅进行的。确定变频器故障问题之后拆掉变频器接触器,检查直流电源,查看损毁部件,更换新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