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位指令问题

楼主(2019-07-08):
一直以来都是玩台达,三菱,现在想玩玩松下。程序与说明书一样但运行监控下x0接通就会报警,请教一下大家那里错了。

网友A:
应该是你运算寄存器有重叠的情况,运算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运算寄存器有重叠的情况,运算出现错误

-------------------

程序就那么一条,没有别的

网友B:
FP-XH使用f171指令要设置CH0为FP-X兼容模式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家!把PLC寄存器内的CH0设置脉冲输出方式就可以了。默认状态是普通输出方式,所以一运行就报警。

网友C:
回复内容:感谢分享你的问题解决方法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家!把PLC寄存器内的CH0设置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