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佬教教台达dvp10e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接线图和梯形图

楼主(2019-07-08):
梯形图,接线图或者该怎么使用,之前学过三菱

网友A:
学过三菱台达类似的

网友B:
建议去官网上搞一下相关硬件手册及系统手册看看,有时间研究别人的,还不如看看手册,别人发给你的好多代号你还要去查询什么意思,直接看手册来得快

网友C:
学过三菱,台达就不难了,感觉好多指令都差不多

楼主:
为什么DVP10EC输入DRVI等指令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VP10EC输入DRVI等指令不行

首先根据硬件手册,看看你接线是不是对的,接线不正确,电机不会转的,还有就是看看高速脉冲口有没有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为什么DVP10EC输入DR...

不是接线的问题,是编程时候选的EC/ES机种,然后提示本机种不支持该指令

网友:
之前接的4线的步进驱动,可以参考一下,还是要看对应产品的说明书

网友D(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