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反应釜使用注意事项,双层玻璃反应釜作为实验室反应釜的一种,必须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现将注意事项整理如下:

楼主:
一、维护及安全
1、双层玻璃反应釜使用时应严格按产品铭牌上标定的工作压力和工作温度操作使用,以免造成危险;
2、严格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关于冷却、注油等方面的规定,做好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3、所有阀门使用时,应缓慢转动阀杆,压紧密封面,达到密封效果。关闭时不易用力过猛,以免损坏密封面;
4、双层玻璃反应釜电气控制仪表应由专人操作,并按规定设置过载保护设施。
5、双层玻璃反应釜的操作及维修人员在进行操作或维修时应将手表、戒指等硬物摘下,以免对玻璃件造成破损,特别是钻石戒指对玻璃配件轻微挂碰都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二、双层玻璃反应釜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1、开启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外接电源未通或接触不良请专业电工检查电源,插座;
2、保险管短路:将电源开关置于OFF位置,再换置保险管;
3、电源指示灯亮,但不旋转:旋转轴生锈,停止使用,与供应商联系。电机,电气箱故障,未连接七芯插头,重新连接七芯插头;
4、真空突然消失:玻璃有裂痕,开关有破损检查玻璃部件,调换开关;
5、有真空,但抽不上:密封圈磨损,连接真空开关泄漏请更换密封圈、开关;
6、真空时有时无:钢轴上有污垢连接器有松动请清除污垢检查真空表、真空泵;
7、真空软管老化:请更换真空软管。
1、整个玻璃反应釜系统的液体循环是密闭的,而且系统带有膨胀容器,膨胀容器和液体循环是相对热的,它并不参与液体循环,只是机械的连接,膨胀容器中的介质温度必须低于60度,不管液体循环的温度是高温还是低温。
2、整个液体循环是密闭的系统,低温时没有水汽的吸收,高温时没有油雾的产生,导热油可以很广的工作温度;同一台机器,同一种导热介质可以实现-100度到200度的控温。 制冷量1KW~80KW 范围
3、整个循环系统中没有使用机械的和电子的阀。
传统串通开槽控温装置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
1 、油浴槽体积大
油浴槽主要作用有两个:
A.盛放导热介质
B.导热介质有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槽体相当于膨胀容器。
开槽的系统控制外循环比如夹套反应的时候,反应釜的体积越大夹套的体积越大,整个系统的导热介质越多,加热和降温过程中浓缩变化越大,油浴,水浴槽体积要求越大。
整个系统的温度变化过程中的热量负载为整个系统导热油总量(主要) 反应釜体内的反应物,水浴,油浴槽的体积越大用于釜体内的有效功率越小,釜体内反应物升温和降温的速度响应及速率越慢。
反应釜的控温,是靠反应釜夹套的导热油的温度变化来控制釜体内的温度,系统导热介质越多,有效的功率用于釜体内的越少,控温的速度越慢。
2、 水汽的吸收
当低温反应时,开槽油浴的表面温度很低,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汽在压缩机的蒸发器表面结冰,冰是很好的相对热器,压缩机的蒸发器被相对热而无法导热,这样压缩机无法冷却导热介质从而无法降低釜体内的温度。
3、 油雾
当高温反应时,导热油会挥发到实验室的空气中而冷凝在家具的表面,堵塞通风橱的过滤器,由于导热油的闪点不同,有些可以引起燃烧和爆炸,导热油只能在闪点以下5度使用,所以导热油的使用温度范围比较有限,所以高温时需要一种介质,低温是需要更换另一种介质,另外高温时导热油很容易褐化和氧化。所以需要定期更换导热油,使用成本比较高。
4、加热和冷却需要人工进行切换,容易出现误操作,出现事故。
快速升降温系统产品实现了精确控制反应的温度,特点如下:
1、配备加热冷却一体容器,换热面积大, 升温和降温的速率很快,导热油的需求量也比较小。
2、可实现连续升降温,采用高温高压下运行压缩机技术,可从200度直接开启压缩机制冷,提高能效比。
3、整个循环是密闭的,高温时没有油雾挥发,导热油不会被氧化和褐化;低温时不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延长了导热油的寿命。
4、具有自我诊断功能、冷冻机过载保护、高压压力开关、过载继电器、热保护装置等多种安全保障机能,充分保证使用安全;
5、温度自适应控制适应控制系统在控制工艺(如化学反应工艺)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调节PID参数来给予工艺好的控制温度和响应时间,这种过程是通过有效的多方位的测定温度,温度变化和温度变化的速率来实现的。
6、带有矫正外循环和内循环温度探头PT100的功能。
7、采用无CFC和HCFE制冷剂。
8、 精确控制化学反应的速度。
了解更多关于不锈钢反应釜、螺旋板式换热器、列管冷凝器、刮板蒸发器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前往无锡华邦智能装置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