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监控Q点有输出但是DQ模块没有输出

楼主(2019-07-08):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由于平时只用1214PLC自身带的10个Q点够用,很少去改组态,这个项目需要增加一个16点的DQ模块,硬件组态时拖过来了组态了。下进去PLC,一切正常。但是DQ的Q点没有输出,监控表里Q点也有输出,发现DQ模块上下两排端子全部错位接反,改正后故障依然存在,怀疑DQ模量被烧掉了。后换新模块依然如旧。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是DQ模块组态时地址没改过来,我以为是Q1.2到Q3.1, 实际上跟不上不是这样的,默认是Q8.0开始的。实际只能从Q2.0开始。一直到Q3.7。所以调试项目还是要认真,一个小错误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网友A: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B:
我也知道你后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主要是那个接错线误导太多,16点DQ模块两排端子,很容易两排互相错位。接线错误可能会导致模块被烧掉。思维老是停留在是否被烧掉了。没去考虑组态的问题。我的程序从不用双线圈的,双线圈在西门子PLC里是合法的,但是以最后一个线圈的状态为准,只能用监控表监控,不能在程序里监控,程序里看到的是只是当前的运行结果,监控表才是最终输出结果。所以双线圈的问题是被排除了。突然想到是不是地址不对,一检查果真如此,但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看起来的小问题,当时真是想不明白,走了不少弯路,搞技术的就是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你没做对问题就是一直存在,解决了觉得很简单。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你后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硬件组态里面把地址改过来就可以了。然后PLC变量表对应的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很多经验其实就是不良习惯导致走的弯路,比如新建文件夹,懒得去改名字,当时是知道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什么内容,但是时间久了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了。到时候要找文件花的时间是修改文件名的几十倍。

楼主:
DQ模块接错线了,但是那个模块的指示灯依然是绿色的,这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调试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确实这种问题很多人都会犯错,小事才是体现本领的时候,每次都要仔细信心

网友D:
你以为是三菱、AB、200系列(200系列是西门子收购美国的,所以那个是自动递增地址),西门子软件对于初学者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E(2020-05-26):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那个接错线误导太多,16点DQ模块两排端子,很容...

感谢分享,实践中发现问题才是积累

网友F(2020-07-03):
第一反应就是组态里地址没改,以前也是被这个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