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编写组太王的仪表驱动呢?

楼主(2019-07-08):
请问有哪位大神能够编写驱动呢?原来的软件带的驱动器有问题呀

TDS100流量计

网友A:
你有下位机吗(比如PLC),最好不要在上位机上组态仪表,而且这种接口亚控的估计有,不过都是收费的

楼主:
王老湿  系统里面没有下位机!

引用 网友A:
你有下位机吗(比如PLC),最好不要在上位机上组态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