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怎么上传下载

楼主(2019-07-08):
大家好,请问LS   PLC 的程序怎么上传下载,需要设置哪些步骤

网友A:
KGLWIN3.62(Chinese)下这个软件装上,进去新建一个程序,选择相应的型号,然后把PLC上电,插上编程电缆,在程序中选择,在线,联机就可以了。

网友B:
编程电缆对吗?

楼主:
谢谢!具体参数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