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称重变送器如何写程序

楼主(2019-07-08):
本人第一次做这个项目。。买的是带MODBUS-RTU的称重变送器,但是程序不知道如何编写。。。另外还买了四个称重传感器跟一个接线盒子!!请高手指教!!!!

网友A:
MODBUS-RTU都有标准程序功能的,你只要按要求接好线(查看硬件使用手册),把MODBUS-RTU指令好好看看,双边参数设置匹配,通信没啥大问题,或者你首先用调试助手先看看变送器反馈数据是否正常,然后再用程序编程进行测试

网友A:
还要注意有时候读取上来的数据低字节高地址的情况,需要高低字节取反,有时候小数部分读上来是X100(举例)的,这些需要进行运算后才是想要得到的数据,但是前提是要先读到变送器数据

网友B:
干嘛不选模拟量类型的变送器啊,通讯的确实头疼

网友C:
这个得自己写程序,多看看变送器的通讯方式

网友D:
通讯得要点理论基础还有实践经验。最好就是开关量比较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注意有时候读取上来的数据低字节高地址的情况,需要高...

-------------------------谢谢!!东西还没到。。到了再看看!!一直在网上看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选模拟量类型的变送器啊,通讯的确实头疼

说是模拟量有容易干扰

网友E:
欧姆龙CP1H自带Modbus RTU简易主站,可以编程实现和仪表通信!也可以使用Modbus RTU指令库实现!

楼主:
搞了两天初步测试已经好了。。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搞定就好,分享一下经验,让大家知道你处理办法,技术只有彼此交流才能提高

网友F(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了两天初步测试已经好了。。感谢大家的回答!!!!

分享一下经验,让大家知道你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