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队列问题

楼主(2019-07-09):
西门子plc如何做队列管理,6个通道,6种产品经检测后判断每个产品进入哪个通道,流水线不停,产品一直流入。那位大神给发一个例子程序。

楼主:
PLC是西门子200smart

网友A:
6个通道,用移位指令,不同通道对应一个移位指令,到达以后驱动其进入对应通道

楼主:
你好,首先谢谢,我解释一下,我这是一条生产线上的产品,根据上位机指令分别进入6个站点,生产线是连续的,不是等一个产品进入站点后再输送下一个产品,是连续的。

引用 网友A:
6个通道,用移位指令,不同通道对应一个移位指令,到达以...

网友A:
那试试采用FIFO表管理队列

楼主:
但是怎么应用呢?有例子程序吗?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采用FIFO表管理队列

网友B:
示例都说了,你仔细看看,不难理解,就是一个入表及出表,要是可以用SCL指令就好了

网友C:
6种产品的输送设备每台是不是应该有个载码体,通过读写头识别,然后判断去哪个存储区

网友D(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楼主:
自己已经做出来了,用队列是实现不通的

网友E(2020-05-08):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做出来了,用队列是实现不通的

可以说一下怎么做的吗     我现在也有个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