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多组pid控制温度

楼主(2019-07-09):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用多组pid  控制温度啊  不是很明白  最好能有例子

网友A:
多组PID第一次听说,希望知道的老铁们出来说道说道

网友B:
应该是多段PID调节吧?

楼主:
是的是的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多段PID调节吧?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学无止境啊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D:
北极光指控致力于为高端制造业、高端科研院所客户提供基于机器视觉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北极光指控为客户提供整套视觉测量解决方案:工业相机、镜头、采集卡、连接线等;为客户定制视觉测量系统(软件、硬件、算法、服务等)。
 http://www.bjg-ic.com/wzsy

楼主:
啊哦

引用 网友D:
北极光指控致力于为高端制造业、高端科研院所客户提供基于...

网友E:
感谢感谢,一起进步

楼主:
共勉共勉

引用 网友E:
感谢感谢,一起进步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串级PID调节吧?网上例子有不少。不过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适用。

网友G:
可以用区间PID控制

网友H:
这个没见过,也是第一次听

楼主:
谢谢大神  我马上就去学习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串级PID调节吧?网上例子有不少。不过要根...

楼主:
这个头回听说啊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区间PID控制

楼主:
有具体的案例嘛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区间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