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23T显示【4】SocketconnectError

楼主(2019-07-09):
正常步科MT4523T屏在更新内核后出现不能更新文件系统(此时出现一直白屏),主板小开关1ON时,电脑能识别USB KINCO HMI,主板小开关1和2都OFF时,主板不能识别设备,无法上传下载文件,主界面显示【4】Socket connect Error,哪位大师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啊,不胜感激。

网友A:
就是连不上服务器的socket,估计是服务器挂了的缘故,或者你的网络的问题。因为你更新文件系统,网络参数配置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连不上服务器的socket,估计是服务器挂了的缘故...

怎么解决呢,大师?

网友B:
是不是加密了禁止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加密了禁止更新啊?

不是的,本来是正常用的屏,出现故障(上电一直显示上海步科)后,我先更新了内核弄的,原来也这么操作过,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这次弄了几台屏都成这样了。

网友C:
你操作步骤错了,要先点击更新系统,提示完成后点击更新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操作步骤错了,要先点击更新系统,提示完成后点击更新内核。

原来这样操作过几次没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出现这样的故障了,能通过软件修复么?请大师指教

网友D:
要先点击更新系统,提示完成后点击更新内核。

网友E(2019-09-15):
关注能不能通过软件修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