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LC与多个HMI通讯

楼主(2019-07-09):
现有一个项目要求,屋顶一台HMI控制一台PLC,地下室也有一台HMI控制一台PLC,功能是要在地下室能与屋顶的HMI和PLC通讯,互相能控制,距离有200m左右,能用485控制,有哪位大神知不知道可以实现此功能不?能实现可以推荐下威纶通有哪款型号,和三菱PLC型号,感谢!

网友A:
一款触摸屏能与好几个PLC进行通信(通信数量根据型号不同确定,可以咨询相关厂家),同样,一个触摸屏也可以和几个PLC进行通讯,所以你这个功能可以实现,至于型号建议先看看PLC和触摸屏选型手册,上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触摸屏能与好几个PLC进行通信(通信数量根据型号不...

谢谢,我再咨询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