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做过台达PLC跟NIOPC通讯链接LABVIEW的大手

楼主(2019-07-09):
请问有没有做过台达PLC跟NI OPC通讯链接LABVIEW的大手?

想请教点问题。

网友A:
选莫迪康plc的,或者modbus的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莫迪康plc的,或者modbus的都可以的    ...

我想问一下NI OPC用MODBUS ASCII格式,新建标签中的地址是怎么样来设置的?

网友A:
电机地址栏问号,会有每种变量地址

再结合帮助查看设置格式,基本上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地址栏问号,会有每种变量地址再结合帮助查看设置格式...

看了没看懂,能帮忙解释下吗?就好比我读取PLC中M193的值,地址是002242,这个地址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A:
功能码起始地址加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码起始地址加偏移量

还是不了解,可以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