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类型分析

楼主(2019-07-09):
西门子变频器常见的故障根据其故障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外部故障和变频器内部故障两种类型的故障,其中变频器维修是因外部故障而导致时,应当在变频器维修检测时注意变频器的外部参数、外部电源、电机等配件所引起的故障,变频器内部故障则分为软故障和硬件故障两个方面。http://www.cncswx.com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以下几种类型属于是外部故障:
一、变频器参数设置错误,变频器内部所设置的参数需要与所驱动的电机相匹配,如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或是设置错误将会导致变频器无法正常启动。
二、变频器外部接线故障,在变频器的使用过程中其外部接线在长时间的使用后会出现断线、插头损坏等的问题从而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

三、变频器维修因外部供电电源出现故障,因变频器的外部电源出现“欠压、过压、过流、过频”等的问题时将导致西门子变频器无法正常运行。
四、过载,造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载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加速时间过短、制动量过大或是电网电压过低等的原因所导致的。针对这一故障可以采用延长电机启动加速时间、延长电机制动时间等的方式予以解决。由电机所导致的过载可着重检查电机是否存在卡死等的问题。
五、过流,造成西门子变频器外部过流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电机负载突变从而引起较大的冲击、电机或是供电线缆的绝缘遭到破坏短路等所导致的。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的内部软、硬件故障则主要因为西门子变频器自身原因,由于西门子变频器需要长时间承受高电压、高电流从而导致其内部的硬件(控制板类的控制部件、IGBT等功率部件)等的烧毁损坏,从而影响西门子变频器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