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和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9-07-09):
工控机和触摸屏连接后,能互相传数据吗,比如我电脑想实时给触摸屏发送一个表格,,触摸屏能填写这个表格,再把表格反馈给电脑。因为我触摸屏离工控机很远,想通过数据发送的形式来实现沟通。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读数,表格好像不行吧

网友B:
很有创意的一个想法,就想知道有没有老铁做过类似的,出来支支招,我是从来没做过这类的,特别想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C:
互传数据应该没问题,表格可能不好实现

网友D:
能实现的,这种情况把其中原理搞清楚,弄起来挺快的

楼主:
其实也不一定要是表格,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一个画面出来,电脑能读出画面上变量的数据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想要这样的功能,这个表格是自己手画的,触摸屏与P...

不是PLC与人机  而是HMI与IPC

网友E:
HMI主流用WinCE 理论上是可以跟IPC信号对接的  具体还得咨询厂商

网友G:
可以的,具体实现方法取决于所用的触摸屏,编程制作表格,生成文件来互传。

网友H:
触摸屏上可以和电脑里的上位机进行数据通讯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毕竟触摸屏没有类似WINDOS系统,不能指望能很好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