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变频器相距多少为宜

楼主(2019-07-09):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类似于正弦波,而绝非真正的正弦波。其波形中含有大量的谐波成分,特别是高次谐波会使变频器输出电流增大,造成电机绕组发热,产生振动和噪声,加速绝缘老化,甚至还有可能损坏电机;同时各种频率的谐波会向空间发射不同程序的无线电干扰,因此,有可能会导致其它机电设备的误动作。

  因此,在安装变频器时,需要综合考虑中心控制室、变频器、电机三者之间的距离,才能尽量减少谐波的影响,提高控制的稳定性。

  (一)距离的定义:

  1、近距离: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20m;

  2、中距离: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20m,并且≤100m;

  3、远距离: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100m;

  (二)工业使用现场的场合:

  1、近距离: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可以直接连接;

  2、中距离: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可以直接连接,但是,需要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来减少谐波及干扰;

  3、远距离: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可以直接连接,不但需要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来减少谐波及干扰,而且,还需要加装输出交流电抗器。【变频器配套设备

  (三)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里:

  在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里,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在中心控制室所有进行监控及控制。所以,变频器系统的信号也要送到中控室。

  1、近距离:即变频器若安装在中心控制室。控制台与变频器之间,可以直接连接,通过0-5/10V的电压信号和一些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但是,变频器的高频开关信号的电磁辐射对弱电控制信号会产生一些干扰,因此也不一定要美观整齐,把变频器放在中心控制室内。

  2、中距离:即变频器与中心控制室距离远一点,可以采用4-20mA的电流信号和一些开关量作控制连接;如果距离更远,可以采用RS485串行通信方式来连接;

  3、远距离:即变频器与中心控制室的距离大于100m。此时,可以利用通信中间继电器达到1km的距离;如果还要远,则需要采用光纤连接器,最远可以达到23km。

  采用通信电缆连接,可以很方便地构成多级驱动控制系统,从而实现主/从和同步控制等要求。与目前流行的现场总线系统相连接将使数据变换速率大大提高。中心控制室与变频器机柜之间的距离的延长,有利于缩短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以便用更加合理的布局改善系统性能。

网友A:
尽量不要离太远,如果实在没办法,最好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B(2021-04-20):
不错,不过距离远的话,同时加输入滤波和输出电抗会更好。中控集中控制,模拟量信号应尽量选择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