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电缸位置

楼主(2019-07-09):
新手学习求各位大神指点,用三菱plc控制电缸位置,求程序案例。

网友A:
就是定位程序,看看定位的相关手册,里面有案例

网友B:
这个没啥,用绝对定位指令或者相对定位指令都可以实现

楼主:
各位有相关的程序案例吗?

网友A:
这个论坛里面有很多 找了一个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707/91812.html

网友C:
你把它看成一个伺服就得了。

网友D:
论坛PLC版块 有好多的

网友E:
楼主楼主用的那个品牌的电缸。这样有利于分析问题

楼主:
李东泽,用的是 RCP4的电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李东泽,用的是 RCP4的电缸。

原来是日本的IAI电缸,这种电缸,自带控制器,楼主是选的自带的控制器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F:
一般用IO或者脉冲都可以,具体要看控制器的

网友G(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