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pt100求电阻

楼主(2019-07-09):
【求助】大家帮帮忙,谢谢m(__)m

    三线制的Pt100输入传感器接入如图的3,4,5端,如果我知道3端和4端的输入电压值(3端接的是pt100的正端),那我怎么求pt100的电阻呢?这种接法是否会有线电阻?

请求各位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用单边机来测量的,这种方法适用于要求测量精度比较高的地方,要求不高的话普通变送器就可以了。 这里的VDD是关键,需要采用基准电压源,否则精度就没保证了。

网友B:
老铁自己制作芯片采集热电阻?很不错👍

网友C:
淘宝几十块钱

网友A:
R=R37*(2*V3-3*V4)/(2*(VDD-V3))

网友D:
这东西直接买现成的变送器就成,自己做成本高,还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37*(2*V3-3*V4)/(2*(VDD-V3))

你好!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吗?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单边机来测量的,这种方法适用于要求测量精度比较...

是的,精度要求要比较高

网友E(2019-08-18):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2019-09-18):
这种接法,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处理该信号,一般这种采用电桥,或者用放大器比较好一些

网友B(2019-12-21):
还有需要特殊补偿导线,要不然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G(2025-12-16):
好像也就是2线制接法,没有办法三线制吧